拜托各位:ab plc 与wincc如何连接?

楼主(2009-03-03):
ab plc 与wincc如何连接?

网友A:
Wincc版本是多少?
Wincc5.X與Wincc7中均有AB的驅動,可以直接使用。
Wincc6.x無AB的驅動,在歐洲地區,可以使用通訊包自行開發,在大陸地區,使用OPC通訊,Wincc作為OPC的客戶端,至于OPC服務端,用戶可以選擇AB的RsLinx軟件賦予專業版授權或者Gateway授權做,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OPC軟件,如Kapware,力控的OPC組件等等。
Good Luck

网友B:
楼上的好专业,敢问是港台的兄弟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好专业,敢问是港台的兄弟么。
非也,只不過咋臺灣公司打工而已~~使用繁體也是迫不得已……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