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5小问题

楼主(2009-03-03):
请问更换S5电池的 操作步骤是 在带电的情况下更换,然后断电后重新上电吗,另外西门子S5教材力的IW PW QW 是什么意思。小弟正在学习中。

网友A:
是的,这样就可以保存程序了。IW表示一个输入字16位的,QW是输出的与S7没有差别

网友A:
我用过S510年了,我的QQ:390181753,有问题可以问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