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三菱触摸屏中看梯形图

楼主(2009-03-03):
书上说在触摸屏中能看到梯形图,还可以修改。不知怎么弄的?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指点。我的邮箱
suporwxd@163.com

网友A:
没听说过还可以修改的,到是听说过可以在屏上看的

GOOD LUCK

网友B:
我也听说了,可以在触摸屏上看。不过我还不会看,公司里有三菱的PLC,配的不是三菱的触摸屏

网友C:
三菱的屏配三菱的PLC可以在屏上修改程序。

楼主:
我说的就是三菱plc配三菱屏,三菱的样本上说可以指令方式修改。

网友D:
值得学习一下,这样就方便多了

网友E: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F:
原来还可以这样呀

楼主:
事实做起来比想象的简单多了,我的GT1155已经做到了

网友G:
呵呵 我也去弄个看看
貌似有点用

网友H:
第一次听说,是真的吗

网友I:
FX只能看到汇编语言,A的可以看到梯形图

网友J:
学习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K:
GT1500系列可以实现A/FX的列表编辑,可以实现A/FX/Q的梯形图显示;
GT1100系列可以实现A/FX的列表编辑;
A900系列可以实现A的列表编辑,可以实现A/FX/Q的梯形图显示;
F900系列可以实现FX的列表编辑;
下载积分:+1(sjm213)

网友K:
GT1500系列只要不是Q的梯形图显示,不需要增加扩展功能卡;
GT1100-C系列可以实现A/FX的列表编辑,需要扩展功能卡,GT1100(型号未尾不带C)不需要增加扩展功能卡;
A900系列需要扩展功能卡,F900系列不需要增加扩展功能卡.
下载积分:+1(sjm213)

网友L:
不知想看哪一种触摸屏。在用户手册、操作手册和硬件手册种能找到答案。

网友M:
学习~\(≧▽≦)/~啦啦啦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通过屏就能对PLC编程,呵呵O(∩_∩)O~,那下次出去编程的时候就带上个屏就可以了,何必带笔记本呢(⊙o⊙)?

网友N(2009-04-09):
说了这么多,没一个能管用的

网友O:
真是这样吗?那太好了。。。。。

网友P:
没有说到底怎么操作啊

网友Q:
能不能说明一下,让大家都学习一招啊

网友R:
用触摸屏软件安装系统可选择该功能!然后可以在触摸屏上查看!

网友S:
原来还可以修改?

网友T:
没有注解的 看了 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U: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V:
没有具体一点的吗?

网友W:
列表显示这个我用过,但梯形图就未曾见过

网友X(2009-06-09):
FX系列和F940可以看到

网友Y:
To17楼的兄弟:你恰好说反了,GT11-C进行FX/A列表编辑是不用选项功能板的,而日本国内使用的GT11(不带后缀C)进行FX/A列表编辑是需要选项功能板的。
To30楼的兄弟:GT15和A900是可以看梯形图注释的,只是不能显示中文注释。
梯形图编辑是GT15新增的功能。不管是梯形图修改、监视还是指令表编辑,GT1000都是通过安装选项OS来实现的,具体请参考GT Designer2软件。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Z:
还没用过可以试一下

网友AA:
不是每种三菱屏/PLC都能实现这个功能的.如A/Q系列PLC和A870/970系列是可以的.详细说明看三菱屏样本吧.

网友AB:
没见过这个功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Y:
To17楼的兄弟:你恰好说反了,GT11-C进行FX/A列表编辑是不用选项功能板的,而日本国内使用的GT11(不带后缀C)进行FX/A列表编辑是需要选项功能板的。
GT11-C不用选项功能板,不可以列表编辑的,这是我做过的,只传送选项功能OS不装选项功能板不能使用列表编辑功能。
显示该功能无法使用。
在GT15上我也试过连FX2N不需要选项功能板就可以使用列表编辑.。

网友K:
在GT15上我也试过连FX2N不需要选项功能板就可以使用列表编辑.。
不是所有的GT15都可以的,还要注意GOT的硬件版本号哦,只有D版本号以后才是这样的。

网友AC:
原来还可以这样的啊!!真是长见识了耶!!

网友AD:
学习学习 谢谢 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AE(2009-09-04):
不知道期待高手解答!!1

网友AF:
用过,但不能显示中文注释,监控也不是太方便

网友AG:
可以的,也可以修改程序!

网友Z:
可以修改吗

网友AH:
我用FX系列和F940可以看到以语句形式的程序,但没见过可以看到梯形图的。

网友AI:
我的采用GT1055-QSBD-C,FX2N-48MT啊能看到梯形图。

网友AJ:
我是新人 呵
今天的努力,只为更好的明天!

网友AK:
谁能给贴个土图片,学习一下

网友AL(2010-09-01):
这。。。那该多方便啊

网友AM:
道底怎么弄的,有那位高人知道

网友AN:
今天读基恩斯的触摸屏时,才看到这个;
不想GT1000也可,一定要试一试!

网友AO:
那我也试一下。

网友AP:
我不知道 看看各位大师的意见

网友AQ:
不是所有型号的GOT都有查看程序的功能,有此功能的GOT可以按住<实用菜单键>几秒钟就能调出相关的菜单.
<实用菜单键>看不到的,可以三菱GOT软件中,点击:公共设置-------系统环境-------GOT设置------点击<GOT设置有效>后,可以在实用菜单键旁看到一个或两黑点,那就是<实用菜单键>了,

网友AR:
我用GT16系列试过,是可以的
方法很简单。在写入OS的时候选择梯形图编辑功能就可以了
当然是三菱的PLC配三菱的触摸屏

网友AS(2011-06-04):
只是屏上都是语句表。可以修

网友AT:
倒是看到过
没操作过
只知道全是三菱的

网友AU:
用过,但只是可以看语句表,不能修改

网友AV:
你去三菱网站下载一个三菱触屏教程上面有说明

网友AW:
人性化得东东

网友AX:
谢谢大家学习啦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AY:
哪位高人请告知学习下。谢谢!!

网友AZ:
其实这个功能并不很实用,只是在没还编程工具的时候,可以应急解决问题

网友BA:
把方法告诉我们 学学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BB:
具有说法有没有或者发个具体的说明

网友AV:
看来要研究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