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需控制16个电机问题

楼主(2009-03-03):
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做一个设备需要控制16个电机
比较理想的是选择什么的PLC跟位置控制器???

网友A:
成本上沒有限制嗎?
如果是1臺PLC進行控制,那么只能選擇那些大型的PLC,如果你成本上無限制的話,三菱,西門子,歐姆龍,富士等都能找到相應產品,自己選擇一家熟悉的品牌吧。

网友B:
如果要求高控制伺服电机精确建议用三菱q系列plc和q系列运动控制器。

网友C:
三菱 Q02 cpu+QD70p8(8轴控制器)*2,预算2-3W

网友D:
Q系列加载运动型CPU Q173 一个可以控制32个电机的位置。我们的生产线就是
使用的是 三菱的伺服电机整套

网友E:
松下plc有4路简易脉冲输出
成本低

网友F:
若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我哦!QQ418513387
承接单片机、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定单, 详情请致电15852735505!

网友G:
18个电机一个运动控制卡就可以了啊 用工控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