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报“25”如何解决?

楼主(2009-03-03):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用三菱Q系列PLC(Q02H)和Q172运动控制器和MR-J40B伺服放大器来控制伺服电机,并用电池保持绝对位置。当断伺服电机电源再上电时,伺服放大器报“25”“绝对零位丢失”伺服放大器和电池均正常。谢!

网友A:
應該是連接到伺服控制器的訊號線有問題造成,開關電時造成的。

网友B:
下载 放大器资料 里面有具体的报警参数。
主页就有

楼主:
我们是通过伺服系统控制网络由一个运动控制器和十个交流放大器控制十台伺服电机,伺服系统控制网络是串接而中间的其中一个报‘25’绝对零位丢失,重插网线不管用,望各位老师指教,谢!

网友C:
大多数情况是线缆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联系!QQ418513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