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使用GSV22P建立工程以后,PLC的CPU用的是Q06,用两个Q173H运动控制器。

可是在系统设置的时候只能设置16个轴,按照手册上说的每个Q173应该能设置32个轴的啊;还有就是两个运动控制CPU怎样同时工作呢,设置的时候,“self CPU”和“another CUP”是什么意思啊 ?

网友A:
你的软件是购买的还是在哪下载的?

多谢。

网友A:
因最近要用到一个Q172HCPU,能提供其软件的下载地址吗?
另外,Q173HCPU定货期是多久?

网友B:
一个16轴,二个才32轴!
self CPU简称SCPU指的是你的Q06
another CUP指的是PCPU(简称)即运动CPU---Q173H!

楼主:
这个论坛里面有,可以下载

楼主:
可是Q173H应该是一个CPU最多可以控制32个轴啊?

那我要是大于32个轴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16轴,二个才32轴!
self CPU简称SCPU指的是你的Q06
another CUP指的是PCPU(简称)即运动CPU---Q173H!

self CPU应该不是指Q06吧,在“System Setting”里面的图形设置里,明显可以看到Q06是不用设置的啊?

需要设置的是两个Q173H吧,而且选择another CUP的时候,两个Q173H都显示灰色,没有和sscent相连啊.

网友B:
抱歉 是我搞错了,概念混淆了.
self CPU应是指MT开启的那个运动CPU.

另外Q173CPUN才是32轴的!

楼主:
如果“self CPU应是指MT开启的那个运动CPU”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同时开启两个Q173呢?

还有就是建立工程的时候,明明没有Q173CPUN啊,就有Q172、Q173、Q172H、Q173H啊?

网友B:
就算能开启二个,也不能同时与二台CPU通讯!
后者只能说明版本较老而已!

楼主:
运动控制CPU软件 MT-DEVELOPER / SW6RNC-GSVE,2008-6-14 重新设置;

就在这个论坛里面下的啊,很老吗?

那要是32以上的轴,怎么办啊?

网友B:
Q173CPUN是2003年底出来的,你的软件上都找不到,还不够老吗?
32轴可能要用Q173DCPU配Q06UDHCPU,比你那配置响应快(时间少一半)!
不如打三菱热线去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