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PLC关于步进指令中的状态S

楼主(2009-03-03):
步进指令中
以FX1N为例
指定初始状态的是S0—S9
要是指定初始状态为这10个以外的会怎么样啊?

网友A:
你完全可以编一段程序自己做个实验不就知道了 。有PLC上PLC去做个实验。没PLC同样可以用仿真软件同样可以做出来!!!这样的问题是没人愿意回答。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没法运行呗,SFC的状态必须从S0~9开始

网友C:
步进指令中
以FX1N为例
指定初始状态的是S0—S9
要是指定初始状态为这10个以外的会怎么样啊?
---------------------------------------------------------------------
要是指定S0~S9之外的S,在你的程式写入到PLC后,再重读出来后,你会发现你原来的SFC程式不见了!也就是说,如果初始状态用S0~S9,梯形图和SFC可相互转换,如果不用,则不能转换,调试起来也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