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03):
各位高手请帮我看一下以下Fx指令的含义:
[EXTR K10 K5 H7A K2M610]

网友A:
EXTR 是FX2N-ROM-E1后的扩展指令,可以与变频器通讯,但是要求FX2N(C)的硬件版本在3.0以上,该指令可以与变频器进行通信。
EXTR K10 K5 H7A K2M610
的意思为:K10 读取变频器的运行状态 K5:RS485站号为5,H7A,变频器的功能代码,要查看你变频器的操作手册,对应的是变频器哪个参数。 K2M610:以M610开始的1个字节。
整个命令可以看做:将站号为5的变频器的参数H7A对应的值读入M610开始的1个字节中。
Regards

楼主:
谢谢!我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