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伺服电机总要超过近点信号才能停止.这样的话在停机时免不了会有误撞而移动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开机前如操作员经验不足或疏忽没有手动让机械对准原位就开机从而造成产品报废未免有点浪费资源了.请问各位能否让伺服到近点信号立即停止呢!期待解答.谢谢!!!

网友A:
你应该用绝对编吗器做,或开机就要先回原点.

网友B:
你是用的原点回归指令吧
接近开关的控制精度没有那么高的
也不知道你控制是什么样的机械。
可以的话用绝对位置指令,设置的好的话会很理想的

楼主:
机械是配合朔胶机用的,一次送料56个而料要先下到模块再一次性送到朔胶机经过注朔以后再取出来。伺服主要是移动模块等待步进马达的出料。请问2楼这种情况用绝对位置指令能否做到呢!                                                                                   谢谢1楼和2楼的解答能让我有机会与你们交流。以后可以向你们请教了。

网友C:
可以做得,我以前碰到过,可以修改程序完成要求的,我做成功过!若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418513387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相助。我会相你们请教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相助。我会向你们请教的。

网友D:
引用楼主我爱工控于2009-03-03 18:22发表的 伺服原点问题 :
伺服电机总要超过近点信号才能停止.这样的话在停机时免不了会有误撞而移动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开机前如操作员经验不足或疏忽没有手动让机械对准原位就开机从而造成产品报废未免有点浪费资源了.请问各位能否让伺服到近点信号立即停止呢!期待解答.谢谢!!!

  楼主几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1、能否让伺服到近点信号立即停止呢?
答:伺候走的是脉冲数,停哪个位置都是靠控制器来定位,不必用近点信号来停止,假如用近点开关定位,还叫什么伺服。
2、没有手动让机械对准原位就开机从而造成产品报废未免有点浪费资源了?
答:如果用的是相对值定位,系统都做成开机自动原点复归才开始启动定位。所以根本不用什么手动让机械对准原点。
伺服电机总要超过近点信号才能停止.这样的话在停机时免不了会有误撞而移动位置?
答:知道原点复归有个爬行速度吧,慢慢的寻找编码器的原点,不是近点开关来做原点,假如想你那样,我们的设备如何达到0.00001mm的精度啊?
  • 下载积分:+2(我爱工控) 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几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1、能否让伺服到近点信号立即停止呢?
    答:伺候走的是脉冲数,停哪个位置都是靠控制器来定位,不必用近点信号来停止,假如用近点开关定位,还叫什么伺服。
    2、没有手动让机械对准原位就开机从而造成产品报废未免有点浪费资源了?

    佳史高见.你的见解很到位.开机回原点是保险的办法但有不明的是既然爬行脉冲一样经过近点信号后怎么有两种不同的速度呢!请指教

网友E:
伺服原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