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请教一下,西门子的模拟量是怎么样控制的?

网友A:
当然要用模拟量模块来控制了
编程注意点就行了

楼主:
西门子PLC本来就自带有模拟量输入输出的,但要怎么用啊,和三菱有什么区别?

网友B:
224XP本身带有两个AI和一个AO,其中AO有电流和电压输出的两个接点,可根据设备情况选用其一,但这是一个输出,
两个模拟输入点分别是:AIW0 和AIW2,模拟输出点地址是AQW0,是两个字节的字格式。
若用到模拟量输入,直接读取AIW0或AIW2地址中的数值就可得到输入点状况,
若用到模拟量输出,直接向AQW0写入需要的数值即可完成模拟量的输出,
试验时,不用编程即可掌握模拟量的情况,连接好编程电缆,将PLC置为RUN模式,直接在状态表中填入AIW0 和AIW2即可直接观察到模拟量输入情况,在这里直接向AQW0写入数值,即可控制模拟量的输出。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2010-10-31):
有PID控制

网友D:
相比日系PLC,欧美的PLC在模拟量上的处理要方便的多的,
均是直接取得数值,根据工艺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