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控制三个步进点机

楼主(2009-03-03):
plc控制三个步进电机,如编程呢?

网友A:
plc控制三个步进电机那要家定位模块吧

楼主:
不清楚,请详细说一下好吗?

网友B:
已有Y0、Y1可实现两路、如果第三个步进与前两个都不会同时工作的话,试试并用其中一路脉冲输出。外部用继电器进行切换脉冲信号至两个步进驱动器。

网友C:
用外部继电器发脉冲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加一个1PG.

网友E:
FX3U可以舒出三路脉冲

网友F:
补充一点(讨论的是电机同时使用的情况),用FX1N Y0 Y1可以控制两个电机,用FX2N Y0 Y1只能控制一个电机,从成本上考虑还是用FX1N+定位模块合算,FX3U好像要6K

网友G:
用两个PLC加485通讯

网友H:
用OMRON的CP1H的,可以控制4轴。这个更好用。

网友I:
比较简单啊!需要帮助的可以联系我啊!QQ418513387

网友J:
前几天刚做过一台机,我用了两个FX1S**---MT并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