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09-03-03):
各位老师傅,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个问题。要使变频器(西门子的6SE70)带动电机运行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请高手给出需要设置的参数,能运行起来就行。我上次在实验时,设置了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转速以及频率,但是使能后电机不转,我测了一下两想间电压不到10伏,我不知是哪的原因,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参数没有设置好,可以到西门子网站下载说明书

网友B:
设置的参数不够
还要设置其他的参数
比如是面板操作还是端子输入等
建议好好看看变频器使用说明
网上到处都有下

网友C:
多看说明书!

网友D:
还是好好看看说明书吧!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网友E:
. 同意上述观点,多阅读说明书!

网友F:
西门子的变频器参数很多,好几千个
最好是用电脑设置,然后下到变频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