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我有一个问题,三菱步进指令中状态S是如何复位的,我将程序传上,请帮我看看,若M109闭合,S12置位,步进程序开始,M12\Y011\及T20开始输出及计时,但S12一直置位,是否程序每次扫描都执行步进程序,谢谢.

楼主:
将图重传

楼主:
另请教程序中[<  D4   K1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些基础的东西去看手册吧。如果连手册都懒的看,想成为高手何其难!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手册中讲的不详细,请版主帮助。

网友B:
你知道D4是什么意思吗?
好好看手册!

楼主:
D4是我一个检测压力

楼主:
程序中[<  D4   K10]意思我明白了,当D4小于10时,导通,但上面步进指令不明白。

网友C:
引用楼主heming28于2009-03-04 09:35发表的 请教 :
[attachment=19904] 我有一个问题,三菱步进指令中状态S是如何复位的,我将程序传上,请帮我看看,若M109闭合,S12置位,步进程序开始,M12Y011及T20开始输出及计时,但S12一直置位,是否程序每次扫描都执行步进程序,谢谢.

当对应的S12状态下的命令都执行完毕后,转入下一状态时,S12将自动复位,下一次扫描周期时,S12内所有动作将不被执行,所有OUT元件的输入均被断开。

嘿嘿,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错。请高手指教!!

楼主:
程序运行是安楼上说的,但我没有看到S12复位指令,楼上高手能告诉我吗

网友C:
呵,步序与步序之间一般是省去RET,因此看起来是多个STL可共用一个RET

楼主:
楼上讲的我不理解,请讲详细些,谢谢。

网友C:
当对应的S12状态下的命令都执行完毕后,转入下一状态时,S12将自动复位,S12的复位是在下一步序状态开始运行之后,即,S12的复位是不需要语句的。
步序与步序之间一般是省去RET,因此看起来是多个STL可共用一个RET ,但总的步序结束之后,是要有RET结束的!!
呵,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我下一步是由T20控制S13,按楼上意思当T20定时器到时间时,置位S13,开始S13步序程序,同时S12复位(若M109闭合也复位),输出复位,相当程序不是扫描,是一步一步执行,对吗
她

网友C:
呵,是这个意思,程序扫描也是执行的过程!!!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另有一是不明,程序中D205为30,那么D100及D101数值是多少

网友D:
老实说,你也实在够懒的
自己去看看命令 不就知道了
拿这里来问 可要被BS的

楼主:
楼上说话好想很不客气,我的程序中多处定时器定时时间均设为D101,我在程序中只找到此处有D101数值,我自己计算D101数值是0,我无法弄明白,绝对没有其他D101负值(该程序是设备厂家编写,因使用时有问题,厂家不肯修改,现我自己动手,需弄明白原程序),只是想请教,这里是论坛,不原回答请少说

网友E:
程序后面应该有SET S**指令,当条件满足时复位S12,置位S**,就可以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