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行程问题

楼主(2009-03-04):
各位大侠我现在想通过液压缸中的液压油的流量,能不能算出液压缸行程。谢谢。

网友A:
这是个含糊的概念。必须使用位移传感器

网友B:
不同意楼上的看法,液体基本上是不能压缩的,只要不是非常精密的系统都可以忽略不计,只要你的系统不产生内漏和外漏,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不是非常精密的场合。仅供参考。

网友C:
是一个思路
据我所知,液体的流量检测,是非常困难的,对压力的变化要求会很严,比如,有一种液体流量阀,压力太大了不行,太小了也不行,流量太快也不行,太小也不行,总之一无是处,针对实际需求,但也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