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怎样跟仪表相连和编程

楼主(2009-03-04):
PLC怎样跟变频器和称重仪表相连并实行编程!

网友A:
可以用读取模拟量或是用通讯的方式来做

网友B:
我做的时候是外加了模块

网友C:
变频器一般有485口可以通讯~~称重仪器看看你选的是否有485!!如果没有就看称重仪器是否有输出4-20MA电流有的话走AD模块~~变频器你不走485就加DA模块吧

网友D:
如果是多个仪表建议采用模拟量
如果是一个仪表可以用个232模块
变频器的使用方法也有很多,常用的就是485了,当然也可以用模拟量来做,仅供参考

网友E:
应该是家模拟量模块

网友F:
5楼的讲的很好
plc怎样跟仪表相连和编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