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转速测量

楼主(2009-03-04):
如何使用三菱FX2N 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四极电机转速测量。只用一个高速接近开关,在电机轴上装感应片。请问程序怎样写?
我公司用的高速接近开关型号是FSC1204-N.還有怎樣接PLC。

楼主:
還是無人回應

网友A:
三菱有专用指令 SPD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说的测量是以每秒为单位还是每分钟或者1小时为单位来进行测量的呢???
程序里面是要转换的,O(∩_∩)O哈哈~!!

网友C:
开什么玩笑,哪儿有装感应片这样设计的
通常在电机后方装码盘+速度传感器
还有种卡套式速度传感器

网友D:
可以用三菱的测频指令来编写,这个应该不是很复杂

网友E:
很簡單的,
四極電機,同步轉速1500RPM,就算有調速,3000RPM很了得了,
用一般的二綫接近開關,在皮帶輪上裝個螺栓,
接到PLC的X0.0......,用SPD指令,當然也可以自己編寫。
充耳不闻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F:
用三菱的速度指令写

网友G:
在电梯上见过这种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