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和三相的热继电器可以同时用吗

楼主(2009-03-04):
因为最近市场上很难买到单相的热继电器. 我想问一下大家. 单相的电动机可以拿三相的热继电器用吗, 这样会启到保护的作用吗?

网友A:
可以的。照样有保护作用。

楼主:
那怎么接线呢,零线要不要经过热继电器呢?

网友B:
接与不接都可以

网友C:
可以的!因为三想的也只要通过两相热继电器就可以动作了,所以单相的电动机用三相热继电器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