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伺服电机停止转动后,负载对电机轴有反向转矩如何消除

楼主(2009-03-04):
采用三菱plc,带1GP脉冲输出模块,控制三菱伺服驱动器(MR-J3-40A),伺服电机400W;没有带减速器,也没有制动器.
采用增量控制定长输出,发现定位完成后,负载总是带着电机轴反向转动一下,请教如何消除?

网友A:
用S形减速别用瞬停,必要时还可以设一个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B:
加制动电阻可实现瞬停

网友C:
可以看出伺服停机定位后锁紧状态时,锁紧力矩不够,建议加装减速机,以增加力矩,以克服反向力矩!如需帮助可联系我!QQ418513387 手机:158 5273 5505

网友D:
电动机力矩有点小,看下你有没有设定转矩限制,或者象dv0429讲的合理设置减速时间也可考虑dich0818讲的加制动电阻 等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加制动电阻就可以了
jmaxj

网友F:
个人以为还是加减速时间不够!!!!!不知道楼主得移动速度是多少?距离有多远?负载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