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这个指令

楼主(2009-03-04):
在GX Developer中
smov d1 k4 k2 d2 k3
bin k2x020 d2
这两个指令 怎么不能写入.
我已经操作多次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
先谢谢了.
肥仔米

网友A:
行呀,怎么不行呢

楼主:
我也想不明白,是不是我操作问题啊????

楼主:
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B:
你所属PLC类型不支持该指令!
点击 工程 ----- 改变PLC类型 试试看吧!

楼主:
可以了,我生新建一个文件
选择了FX2N的就可以,
刚才选择的是FX1S的型号
不过,说明书有说明FX1S可以用这个指令的啊,不知道何解/
还是谢谢大家的回复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