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GX软件能不能对高速计数器仿真

楼主(2009-03-04):
请问三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能不能对高速计数器仿真吗?多谢了
比如如下程序是否能仿真?
M8000
|-------| |----------------------------------C235 K1234
能不能在仿真中输入X0,看到C235计数,请大侠们回答一下。

网友A:
你的这个可以的,
只是不能仿真模拟量。

楼主:
我試過,將X0取反,看不到C235裡的數變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試過,將X0取反,看不到C235裡的數變化
模擬器與高速的模擬都無邊,因此C235在模擬器中只能作為雙向普通計數器使用。
以上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D(2009-05-07):
FX2N系列计数器C200为什么???????
[删除]
[删除]
我用FX2N系列计数器C200编了一个简单程序为什么检验程序没错;测试时显示软元件号不正确啊!

网友D:
访真不了啊

网友E:
不明白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D:
唉;我都叫了几个星期了;都没人答我

网友F:
姐姐,这种问题自己试一下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