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03-04):
请教各位高手:在欧姆龙编程软件中是否有CX-P CPT和SSS三种编程软件呢?这三种软件编写的程序能互相识别吗?

网友A:
好像是不能的

网友B:
在欧姆龙编程软件中是有CX-P CPT和SSS三种编程软件。CX-P 和CPT是运行在WINDOWS模式下的。SSS是运行在DOS下的。CX-P可以识别CPT编写的程序。
下载积分:+1(lixang1285)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guochunyi 的指点!

网友C:
指点的好,向您学习!

网友D:
需要一个转换工具能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