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工作台的问题

楼主(2009-03-04):
回转工作台 与钻床配合使用,用于加工回转支撑轴承上均匀分布的孔。
请问,回转工作台,是用伺服电机驱动的好?还是液压缸驱动的好?
具体的液压驱动如果与PLC配合使用,请问该如何设计??
谢谢 恳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兄弟,看你的精度要求.一般转的东西总会有点那个.

网友B:
我是不知道要是知道我一定回复你!

网友C:
回转工作台,是用伺服电机驱动的好,但是还要求你的机械部分精度要高,否则电器好机械不行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具体设计可以联系我!QQ418513387 手机:158 5273 5505
承接单片机、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定单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已经加你了。

网友D:
最好用PLC的位置控制模块加伺服,机械方面只要不是太差应该就行,因为上述都有补偿运动间隙的功能...

网友E:
普通三相电机加变频器(视具体情况可加可不加)+精密分割器,效果不错,比伺服精度高,比伺服耐用,比伺服简单,比伺服稳定,比伺服成本低...........

网友F(2009-07-19):
凸轮分割器

网友G:
用步进电机也可以

网友H:
要看实际情况,用什么驱动都可以呀,楼主你自己想想吧,

网友I:
凸轮分割器要多少钱啊!好贵的!谁有便宜的说!!!!

网友J:
个人感觉,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机械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做过甚至是伺服+分割器还搞不定机械自身存在的间隙,所以如果机械不好,电气是很无奈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普通三相电机加变频器(视具体情况可加可不加)+精密分割器,效果不错,比伺服精度高,比伺服耐用,比伺服简单,比伺服稳定,比伺服成本低...........

同意!

网友L:
电器我懂一点,但机械还可以,能否把你的产品发一个看看,有些东西不用很复杂的

网友M:
用伺服电机驱动, 可能会出现累计误差,要想分割的工位可调,精度高,又简单,可以使用CKD公司的DD马达分度器,我有相关资料,有需要加我的QQ,491576510

网友N:
还是伺服电机驱动好 但是对机械的要求也高

网友N:
数控机床的圆周进给由回转工作台完成,称为数控机床的第四轴:回转工作台可以与X、Y、Z三个坐标轴联动,从而加工出各种球、圆弧曲线等。回转工作台可以实现精确的自动分度,扩大了数控机床加工范围。

1 数控回转工作台

数控回转工作台主要用于数控镗床和铣床,其外形和通用工作台几乎一样,但它的驱动是伺服系统的驱动方式。它可以与其他伺服进给轴联动。

网友O:
行业人员的回复:

如果你每次分割的角度都相同,建议你用油压分度盘,控制简单,价格低廉,精度也不错 (约0.5弧分),

如果你分割角度经常变化,建议你用伺服分度盘。

伺服分度盘有一种自带控制器的,可以直接与 plc 连接控制。

有直接用数控系统控制的,依托数控系统的威力,控制更加简便,可用参数调整机械背隙。

带油压刹车装置的能承受大的切削力。

网友P:
工作台如果大的话用分割器还是比较理想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Q:
参考一下分度盘   也许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