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09-03-04):
在三菱或欧姆龙PLC的步进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中途从步进中紧急停止,应该怎么办?
程序中需要怎么样设置

网友A:
加一个输入点控制急停,在步进程序开始前控制所有步进复位。

楼主:
那如果是欧姆龙的怎么办,CPM1A好像没有批量复位的指令

网友B:
步进控制器有个信号.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