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问各位老师LG变频器电流三相不平衡是哪里问题呀?

楼主(2009-03-04):
加速的时候过不了几秒就OC报警。速度起来了过不了多久又报警了,用钳表测三相分别是9.1 7.2 4.0 电机发热得很.变频器用了一年了.只有这几天才是这样的.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用钳表测变频器输出端三相的电流也是不平衡的。

网友B:
可以不用变频器,直接把电机接到电源上,测量电流。经过变频器后,测量的电流误差很大。

网友C:
支持二楼的说法,OC多数都是过流,你先看一下是电机不好还是变频器不好,如果是变频有问题的话可能就要送去修喽!

网友D:
问题一般出在电机上,检查一下电机三相绕组是否平衡接线有没有接牢,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平衡要是不平衡就是变频器问题了

网友E:
1,先要判断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跳过变频器电机直接接电网,再测下电流,看是否平衡,
电机好的就考虑变频器了,变频器空载测输出电压三相是否平衡,空载运行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