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晚上看到站长的一个回帖,提到这个问题,但不是很明白。最近一直在学习三菱触摸报警方面,哪位达人能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把报警画面设置成不显示的,后面加上报警变量显示不就结了
热心助人!   呵呵,能否说的详细点?报警画面在哪里设置成不显示? 感谢!

网友B:
没有过三菱触屏,这个设置应不难吧!

网友C:
通过PLC来切换你需要弹出的画面就可以了。
热心助人!    很有可行性,试验一下。就是怎么指定窗口画面?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屏的默认值为D0画面编号用常数K表示!报警点工作时传送画面编号就可以了!比如MOV    K5   D0
热心助人!     非常感谢!我感觉应该就是这样才对,就是一直不明白怎么指定窗口画面?您说的“屏的默认值为D0”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或设置?能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E:
参照楼上提示做个实验。这个问题还是简单的。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在触摸屏里用和程序对应的点做进浮动报警,就可以啊

楼主:
 非常感谢4、5、6楼的兄弟!我感觉应该就是这样才对,就是一直不明白怎么指定窗口画面?后面的MOV指令作用我已了解。4楼说的“屏的默认值为D0”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或设置?能否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D:
系统环境的—画面切换!
热心助人!    非常感谢!我初步的试验已经成功了。待进一步细化。谢谢!
  • 下载积分:+2(沐秦她爹) 热心助人!

网友G:
    偶也学习,编程软件就是默认DO的

网友C:
    传个再用的实例给你看看!!!
    附件: PLC.rar (145 K) 下载次数:96
  • 下载积分:+2(沐秦她爹) 热心助人!  & ..

网友H:
我也来学习下,没弄过三菱触摸屏。

网友I:
路过的,学习一下了

网友J:
建议多看一下三菱组态画面设计手册即可明白!

网友K(2009-04-15):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4、5、6楼的兄弟!我感觉应该就是这样才对,就是一直不明白怎么指定窗口画面?后面的MOV指令作用我已了解。4楼说的“屏的默认值为D0”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或设置?能否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人机有个系统地址,可以设置。

网友L:
D0是一个初始值呀/

网友M:
通过PLC来切换你需要弹出的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N:
这个很简单,先做一个报警画面。如:画面30
再做一个运行画面,如:画面2
在画面2上添加一个‘切换画面’,在弹出的对话框做以下设置:
位元件:M40
逻辑:ON
切换地址:直接
画面序号:30
确定

在PLC里写入M40为故障报警

网友O:
正在学习中,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P:
今天再次路过学习学习,已对报警画面有一定认识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I:
学习一下,是对的

网友Q:
在人机的系统画环境-----画面切换中设置的

网友Q:
D0在人机的系统画环境-----画面切换中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