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串口线

楼主(2009-03-05):
请教各位大虾们: 欧姆龙PLC与PC通迅用的USB转串口线应该购买那种牌子的比较好呢?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的就行了,我用的一条就是20多快钱的。

网友B:
用力特的比较好,也就40元左右

网友C:
我直接用一台打印机的电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D:
20元的买了几个都行

网友E:
我用的是这种。

网友F:
打印机电缆怎么用吖

网友G(2010-05-12):
电子城买的台湾货就可以凑合用。

网友H:
我买的原装的cif31 烧掉了。电脑也差点挂掉

网友I(2010-06-14):
刚才那个能在三菱上用,还是A系列的才行

网友J:
我用的串口卡
自学
请教:usb转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