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FX2N-1PG的的设置参数

楼主(2009-03-05):
谢谢。
学海无涯

网友A(2009-04-16):
定位不准,严重时报警,什么误差过大啦,等等。电机的行走原理看一下说明书,你设定的行走距离,定位模块是以脉冲形式发出控制伺服,在现场调试,我认为你需要的定位数据,可以通过点动,找到。自己写入,这样总找不准。有的定位模块有当前地址,利用PLC读出移动后的数值就可以了,找好定位数据,写入程序。这时候,进给率设置不对,系统定位模块经过换算,你得不到应该的脉冲,肯定不行,所以要正确设置,用脉冲没有这样的问题,还是用脉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