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伺服的型号怎么区别

楼主(2009-03-05):
三菱MR-E系列伺服
三菱MR-J3系列伺服
三菱MR-J2S系列伺服
这三种系列总要有什么区别,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去选择合理运用它们.

网友A:
E是简易型的, ES是E的升级型
J2S加上电池后可以做绝对位置控制
J3又是J2S的升级型

楼主:
多谢你的指教

网友B(2009-04-06):
这是伺服放大器的型号系列。MR-J3是最新的。

网友C:
型号的后面又有A和B型的,请问A和B有什么分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型号的后面又有A和B型的,请问A和B有什么分别呢?
A是泛用形B是网络形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E:
MR-J3-A和MR-J3-B两种型号,以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其中MR-J3-A采用通用脉冲串接口;MR-J3-B对应新一代高速同步网络SSCNET Ⅲ(Servo System Controller Network)总线接口,采用光纤进行通信。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