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通过皮带轮带动滚珠丝杆能保证位置精度吗?

楼主(2009-03-05):
如题。。。。。
例:通过指令控制伺服电机移动200MM,皮带轮传动比为1/4,滚珠丝杆上的工作台的精度能保证多少?
请高手不吝赐教。。。。。
学海无涯

网友A:
你用的是同步帶嗎?

网友B:
通过皮带轮带动滚珠丝杆,这种装置很少见吧,要么用皮带轮,要么用滚珠丝杆,滚珠比皮带轮精度高,而两者相加,误差就累加,精度也不会低于0.1mm

楼主:
用的是同步带。。。
学海无涯

网友C:
用同步齿型带,这种情况在普通数控上多了去了,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