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2301软件问题

楼主(2009-03-05):
PROFACE2301程序没有上载信息,有什么办法读出程序? 求站长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没有上载信息的屏,想读出程序编译可能比较难

楼主:
真一点办法没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一点办法没有吗?
可能原厂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B:
能有办法 吗

网友C(2009-04-10):
如果GP是没有UPLOAD INFORMATION, 你是肯定无法上载程序来读或者修改的,
不过如果你用的是GP2301-SC41-24V, 那么还是可以有办法复制到另一台同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