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EM253中的GOTO指令的
Mode参数选择移动的类型:
0  -  绝对位置
1  -  相对位置
2  -  单速连续正向旋转
3  -  单速连续负向旋转

  如果要实现2和3的功能如何实现。就是让电机连续正或反运转。

“Pos参数包含一个数值,指示移动的位置(绝对移动)或移动的距离(相对移动)。根据所选的测量单位,该数值是脉冲(DINT)或工程单位(REAL)数目。
Speed参数确定该移动的最高速度。根据所选的测量单位,该数值是脉冲/每秒(DINT)或工程单位/每秒(REAL)数目。”

POS就应该不用管了吧?    只需设定SPEED?
但是如果要想停下来,如何实现?因为是一直运转,想让它停,应该给它一指令吧,是不是只有断开EN,还有其它办法不?

网友A:
当采用2,3模式的时候,外部指定的定位目标位置(pos)不起作用(但需要输入任意一个值),定位启动(start)后,模块将以指定的速度(speed)连续运动。当收到abort信号时候,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