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原机器的电机带编码器是只作顺时针旋转,由于工作需要要改成正反转在不改原机程序的情况下,编码器正反转送给新增的plc的是正反转,送给原机的是只作顺时针,请教编码器的180度正转与180度反转(A+ , A- , B+ , B- , C+ ,  C-) 信号输岀转化成只作360度正转输岀.让原机读取的是正转,让新增PLC读取的是正反转,或者经过新增PLC处理成全正转再送给原机, 我见有人改过但不知如何改?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顶希望遇到高手帮忙

网友A:
我也顶一下希望遇到高手帮忙,我也好学习一下!

楼主:
再次顶一下.

网友B:
文字多,看得乱,需要用心去解读。

网友B:
意思是一个编码器二用吧?给原来的设备,还要给新增的设备,机械机构能实现,小改PLC接收脉冲的形式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一个编码器二用吧?给原来的设备,还要给新增的设备,机械机构能实现,小改PLC接收脉冲的形式就可以实现了。
请教如何小改PLC接收脉冲的形式,谢谢!也可以发到我邮箱22489738@163.com

网友C:
你可以直接抓取脉冲,如A/B相到PLC,然后再由PLC运算,送新PLC用,可以联系我QQ:896880238

网友D:
这个不难办啊

网友D:
不过  最好是改PLC程序  那样方便些

  这只是我理解文字的意思而已

可能会与你的实际情况不同

网友E:
把A+,A-跟B+,B-对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A+,A-跟B+,B-对调就可以了。

  一码两plc用,旋转信号送给新 plc, 在新plc内用程序把 A+,A-跟B+,B-对调再输出送给原机plc 我是用这种方法,但从新plc处理后用输岀点送给原机plc误差太大了,少了很多,(原机plc是不可能改的因原机生产商不让改,)也许我在新plc的处理方法不对.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抓取脉冲,如A/B相到PLC,然后再由PLC运算,送新PLC用,可以联系我QQ:896880238
旧plc原生产商不让改,现又改变了它的旋转方向,只能用新的plc运算再送旧plc让真读到的是原旋转方向,但是不知如何在新plc内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要用一个编码器给两个PLC使用?
正是,一个编码器作正反转,新plc读到的是正反转信号,旧plc读到的是纯正转信号
要把正反转信号在新plc内处理成纯正转信号再送给旧plc.

网友G:
同意8楼的!

网友H:
简单的就是PLC通讯实现内部数据读取,数据共享,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的就是PLC通讯实现内部数据读取,数据共享,
原机不能任何改动,只能送信号给旧plc的输入端,而且原机程序无法读岀来.

网友I:
直接取PLC的输入端的也就是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到另一个PLC就可以了。不用太麻烦了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取PLC的输入端的也就是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到另一个PLC就可以了。不用太麻烦了

新plc要正转,旧plc要正反转,你的方法不行.     今天看到别人用MR型中间继电器转换编码器的输岀由负输岀转为正输岀脑脉冲而不用MT型就可以,那么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可以用外部维电器触点来对换编码器的输岀相序就可达到一台PLC纯正转读脉冲而另一台PLC正反转读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