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转换

楼主(2009-03-05):
各位大侠,PLC里怎样实现二—十进制转换

网友A:
用BIN和BCD这些指令就行了

网友B:
涉及到通讯数据处理的话可以采用三菱的SMOV指令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BIN和BCD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