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 CPU +2个运动 CPU 的自动刷新参数设置

楼主(2009-03-05):
在编程手册上有一个PLC CPU +2个运动 CPU 的自动刷新参数设置示例,但是只是设置了CPU No.1和CPU No.2,那CPU No.3怎么设置呢?
而且,在设置的后面有一句“1个PLC CPU +2个运动 CPU 和SV22组合的情况下,因为PLC CPU 构成的读取/写入设置不能被执行使所有CPU的软元件按以上描述刷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是只用设置CPU No.1和CPU No.2的自动刷新参数吗?

网友A:
那是你看错了!手册上称“1模块”“2模块”不像你描叙的数字在前面!
另外这个问题不如看『多CPU手册』,上面讲的要详细点。

网友B:
高手,都多CPU了

楼主:
不是吧,在SV13的情况下,PLC CPU(1模块)+运动CPU(2模块)的自动刷新参数的设置就是CPU No.1,CPU No.2,CPU No.3 这3个CPU的设置啊,难道还不一样吗?

网友A:
看到了!以下个人理解:
这其中运用了一个“虚拟设置”的概念,是为了减少扫描周期,你在这个CPU上没看到,可在另外一个上看到!
No.2与No.3的对应来看,就会发现有所区别。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该怎么设置哦,如果说我用两个运动CPU使用64个轴的话,在一个工程中如何对一个PLC和两个运动CPU的参数刷新呢?需要在两个工程中分别设置么?
手册上的那个只是给出了PLC和NO.2 CPU的设置,但是NO.3 CPU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NO.3 有啊!多CPU手册上也有!

楼主:
手册上的那个多个CPU的自动参数刷新只是从外部CPU往PLC CPU 中刷新参数,但是我现在的情况是1 PLC+2 运动CPU+SV22,并且每个运动CPU都要往PLC中刷数据,还要从PLC中读取数据,这个怎么设置呢?
手册上PLC(1模块)+ 运动CPU(2模块)+SV22 的时候,就设置了NO.2啊,根本就没有NO.3的啊。难道和SV13的情况一样?
另外,虚拟设置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原来看过,找不着在哪了。

网友A:
虚拟设置应该指的是运动CPU之间不需要通信时,没设刷新参数!但SV22不能这样设,所以手册上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