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三菱PLC里面有保护电路吗??

楼主(2009-03-06):
我昨天调机的时候没有带表,工务说那里是220的电我就接了!!也没有想这么多,接上,啪。烧了冒烟了
请问下里面有没有保护电路的???应该是有的吧???万一没有,是什么后果??不会就此报废了吧??
】那我就发达了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B:
24V的接成220V的了?估计够惨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是够惨的 不过我可以给你维修啊 QQ418513387

网友D:
哈哈``估计是24V的短路,也会冒烟啊.不然你都可能挂了...PLC这东西还是比较脆弱的.

网友E:
电容有可能会废掉了,
其他还有降压电阻之类的
要是里面的CPU坏了,
估计也没什么价值维修了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是CPU坏了,实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