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6):
一、海为PLC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特点:
    1、   信号类型可以单通道独立设定:
             线性信号支持6种类型:[4,20]mA、[0,20]mA、[1,5]V、[0,5]V、[0,10]V、[-10,10]V
             热电偶信号支持10种类型:S、K、T、E、J、B 、N、R、Wre3/25、Wre5/26热电偶
             热电阻信号支持4种类型:Pt100、Pt10、Cu50、Cu100热电阻
     2、   使用AI0-AI31和AQ0-AQ31直接访问:无须通过FROM/TO指令来读或写
     3、   可以定义使用工程量:无须通过编程进行码值与工程量之间的转换
     4、  12位精度采用0-32000的码值:在模拟量的码值处理上欧美一般采用大码值(如西门子4~20mA的码值为6400~32000,-5V~5V的码值为-16000~16000),而日系则一般采用原码即0-4095,海为PLC的模拟量采用了大码值处理,并且将所有的信号类型进行了统一,码值都为0~32000,采用大码值的好处在于避免了在运算过程中损失精度。
             模拟量输入/输出的配置通过“PLC硬件配置”完成,如下图:

二、模拟量的仿真及运算
        在仿真状态下,可以通过仿真窗口或强制窗口输入AI/AQ值,在仿真窗口输入AI/AQ值时还可以直接得出输入/输出的信号量值。如下图:

对小数点是根据量程的放大比率来对应,例如对 “液位控制范围:1-3m
          使用任意型号液位变送器,变送器输出4-20ma”可以选择使用工程量,将下限值设为10000,上限值设为30000(放大比率为10000表示4个小数点),假如AI0的值为12345,则表示1.2345米,对于输出,直接将值赋与AQ即可(假如阀门开度为0-100,工程量下限设0,上限设10000,放大比率为100表示2个小数点),AQ0=5000,表示阀门开度为50.00)。
           AI/AQ为寄存器,可以直接使用进行运算

三、带模拟量的混合型主机 AC220V供电
    1、HW-S16ZA220R:8xDI,6xDO继电器,1xAI线性输入, 1xAO线性输出,
           RS232+RS485,支持5个通讯口
    2、HW-S16ZA220T:8xDI,6xDO晶体管,1xAI线性输入,1xAO线性输出,
           RS232+RS485,支持5个通讯口
    3、HW-S20ZA220R:8xDI,6xDO继电器,4xAI线性输入, 2xAO线性输出,
           RS232+RS485,支持5个通讯口
     4、HW-S20ZA220T:8xDI,6xDO晶体管,4xAI线性输入,2xAO线性输出,
           RS232+RS485,支持5个通讯口
DC024V供电
     1、HW-S16ZA024R:8xDI,6xDO继电器,1xAI线性输入, 1xAO线性输出,
           RS232+RS485,支持5个通讯口
     2、HW-S16ZA024T:8xDI,6xDO晶体管,1xAI线性输入,1xAO线性输出,
           RS232+RS485,支持5个通讯口
     3、HW-S20ZA024R:8xDI,6xDO继电器,4xAI线性输入, 2xAO线性输出,
             RS232+RS485,支持5个通讯口
     4、HW-S20ZA024T:8xDI,6xDO晶体管,4xAI线性输入,2xAO线性输出,
             RS232+RS485,支持5个通讯口

四、模拟量扩展模块型号
      1、HW-S04AI024N:4xAI线性输入,12位,带RS485通讯端口,支持远程连接
      2、HW-S04AO024N:4xAO线性输出,12位,带RS485通讯端口,支持远程连接
      3、HW-S04XA024N:2xAI线性输入,2xAO线性输出,12位,带RS485通讯端口,支持远程连接
特点:
       1、 外DC024V独立供电,带485通讯口,扩展的模拟量模块除可以用并行总线扩展外还可以作为远程IO使用,人机界面及组态软件可以通过485网络用Modbus协议直接访问。
       2、 使用485网络将模拟量模块作为远程IO使用时不占用AI/AQ通道个数,每个485网络可以连接30个模块,在程序中使用Modbus读指令MODR和Modbus写指令来访问,如下图:

  • 下载积分:+3(qupa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