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输出问题,求帮助!!!

楼主(2009-03-06):
4-20ma输入 为压力信号
控制比例阀输出(模拟量输出模块给其4-20ma信号) 最终保证 压力信号在某一值左右
现在使用S7 200 CPU224和4进1出的模拟量模块
要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实现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测量时间较短,用pid 控制可能有点慢。现在的思路是 把采集来的信号和标准值比较,压力偏大,则给 比例阀的信号增大,反之,减小。
高手帮忙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A(2009-08-07):
这就是一个负反馈的问题,用啥PID啊!这样弄:输入的压力信号4--20mA对应着6400--32000的数字量,编一个程序,内容是(32000+M)-(AIW0对应的数字量)这个差值再乘一个系数N就是AQWO输出了,M值是调节用的,可以把输出调节到你所需要的输出范围内,N是一个放大系数,放大输出的信号,再实际调试时修改一下就OK啦!

网友B:
比例调节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