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二进制的转换

楼主(2009-03-06):
各位大虾,请问学一些数字指令和特殊指令,主要知二进制与十进制,与16进制的换算关系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A:
楼主把问题说清楚了啊,俺就是搞不懂楞这是说什么东西?
关于各进制的转换关系可以看一下系统自带的小工具。
D 十进制
B 二进制
H 十六

网友B:
这个东西很间单的,用心就可以了。

网友C:
望网上搜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东西很间单的,用心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也搞不懂

网友F:
进制转换是电子技术的入门知识 应该不是很难的 举例来说 二进制的意思就是封二就要进位的 也就是说在用二进制表示的数字里只有1和0 ,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的1和0表示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二进制和十进制之间的转换主要用的是除二取余发 就是说要把十进制数转为二进制 就用这个数除以2 每次的余数就是你二进制中数 例如 34 转为二进制是这样的 先除2 商是17 余数是0 就是说对应的二进制最低位是0 在用17除以2商是8余数是1那么对应二进制的次低位就是1在用8除以2一直到最后这样得出的结果就是100010

网友F:
如果还是不明白的话,可以找本电子技术的书来查看,很简单的 应该能看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