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三菱程序转西门子程序

楼主(2009-03-06):
请教各位高手如下图所示FX2N的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用西门子S7-200PLC如何实现?D0和D2的数值是变化的,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唉,没人回答

网友A:
你如果看过s7-200的系统手册的话,这样的问题就根本不会提出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S7-200的系统手册我不是没看,看了就是不太明白,c235的值是在D0与D2之间循环的,C235计数器的数值增加到D0的值时使Y2立即置位,C235计数器的数值减到D2的值时使Y2立即复位,S7-200的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等于预置值时产生一个中断事件,怎能执行置位与复位操作?朋友能否提供一个实例让我学习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