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06):
express card转RS232串口卡什么牌子好点啊?

网友A:
我用BBL,PCMCIA RS-232,CARD卡,一卡搞定。

楼主:
PCMCIA 电脑不支持,只能用express card转RS232串口卡,要多少钱啊?

网友A:
100多RMB吧,自从用了那卡以后,通讯三菱PLC、文本、西门子PLC、触摸屏等都不用再为编程线而烦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