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密码问题

楼主(2009-03-07):
本人初次接触触摸屏,在进行安全等级设置时显示需要密码。路径是:主菜单————GOT设置————操作设置————安全等级设置————安全等级变更————请输入口令,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口令?

网友A:
兄弟说明书里有介绍啦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啊。,还有是不是之前被设置了密码啊!

网友C:
不知道你是自己在编写组态软件还是在别人的组态软件上修改?

网友D:
谁知道你密码啊··别人机子的得问别人的,自己的机子就自己知道了

网友E(2009-06-15):
我的F940设了6级和15级密码。现在就是输了密码,参数设置的加工时间都修改不了。提示数据被保护,不能修改,PLC运行,启动。停止都试啦。谁能解释一下啥原因

网友F(2009-07-19):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