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笔记本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09-03-07):
如果买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用途就是编写工控程序,CAD画图,QQ娱乐等,不打游戏。需要什么样的配置(CPU,内存,硬盘,显卡等主要参数)。

楼主:
大家来讨论讨论啊!

网友A:
要求不高,T41就行

网友B:
买带串口的要不你一定会后悔的

网友B:
做工控有串口的才是最重要的啊

网友C:
不是说有USB可以转成串口的么、
现在找到串口很不容易~

网友D:
最好有串口

网友E:
我就买了个二手的 T23,专用于工控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转接的一般都会有问题,监控的时候。
联想的昭阳系类有串口,我现在用的,比没有串口的强太多了
我是以维修为主,要是做工程的话要求可能没那么高~~~~

网友F:
配置不用太高,主要有串口。我用的是台二手的,很好用。

楼主:
装AUTOCAD用会不会死机啊?还有装西门子软件要求内存至少512以上,配置低的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G:


网友H:
那,我刚配了台,DELL D630 的,带传口,T8100双核,160G硬盘,1G内存,256M独显。配置不错,推荐。才5700块大洋,带开发票。

网友I:
我刚配了一台,DELL D630  CPU T9300 双核二级缓存6MB,内存DDR2   2G,硬盘5400转160G,256独显,N卡135的,显示屏高分的,14.1宽屏。带指纹识别,蓝牙,7900元。

楼主: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散热功能一定要好,要不然当你因某个问题想不出来怎么解决,那就可能电脑开着,半天,一天。。。。。。

楼主:
刚看了一下,联想昭阳有几款不错,有一个串口,5000-6000多的,性价比高,就是不知道散热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配了一台,DELL D630  CPU T9300 双核二级缓存6MB,内存DDR2   2G,硬盘5400转160G,256独显,N卡135的,显示屏WXGA+,14.1宽屏的。带指纹识别,蓝牙,7200元。

听说《既然要求带串口的,肯定是用在工控行业方面。稳定性是首要的条件。现在到COM口的有DELL的D620,D30等,不过戴尔的电脑存在和西门子软件的兼容性问题。特别是D630》。

网友J:
买戴尔笔记本电脑

网友K:
要串口,那就得选戴尔,而且楼主还做CAD,那配置方面就得高点好,毕竟AUTOCAD不是什么小软件,如果RMB足,就来个戴尔6000-8500之间的,那样三年不用换电脑的,哈哈。

网友L:
有钱就买个好的一定要高端,钱少就买个二手必须是高端。便宜的你会后悔的,工控软件要求好象不是很高,我的P4-1.8 256 16独显运行STEP7200+300没问题,运行cad你就得泡杯茶慢慢等了。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楼主:
昭阳E43或K41的应该不错吧?就是不知道散热好不好?

网友M:
dongfaming说的很对,做工程一定要买个带串口的,要不你一定会后悔的.

网友M:
USB转串口不管用

网友M:
定要高端,低端的很快就不能运行不断高配置的软件,新的,但价钱太高了,要想好了!

网友N:
最好再轻便一点,电池续航力强一些,因为要经常带到现场调试使用

网友M:
戴尔D系列是最佳选择!价格高于同配置1000元!

网友O:
未必要带串口,买个PCMICA-COM口卡,跟原生串口一样,要带串口的本本选择余地很小,thinkpad R61I7742bfc跟D630一样专业图形显卡,用于作图很合适,本本用在工控要结实耐用,thinkpad专业的硬盘保护气囊最大限度保护你的硬盘,这很重要。

网友P: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Q:
最好  是IBM的  商务之王

网友Q:
主要是稳定性好  Think pad

     如果用2004CAD  P3处理器  512内存  OK!!!

网友M:
PCI转串口不稳定,不能用。我买了一条,140元,扔在一边不用了

网友M:
不要不相信信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主要是稳定性好  Think pad

     如果用2004CAD  P3处理器  512内存  OK!!!

Think pad外观太难看,和西门子S7-200PLC一样的难看。我现在的酷睿2  T5500  2G内存,打开AUTOCAD2004也不是很快,P3处理器 512内存,我就不相信能正常使用!!再说以后装西门子大软件的时候,P3肯定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I:
呵呵呵。。回19楼的,小蜜蜂你好啊,你把我在百度的发言拿来了。

实际上,DELL D630的电脑确实和西门子的软件存在兼容性的问题,特别是WINCC软件,打开,通过CP5512卡在线监控S7-400的PLC,不超过20---30 分钟可以,大约超过30分钟,电脑自己蓝屏死机,只能强制关机,重新启动。我朋友2007年用的是DELL D630的,还曾经问过我是怎么回事。在百度里面也有很多询问这个问题的。

而且DELL D630以前的电脑的显卡存在缺陷,这个DELL的官方都承认的,在网上也有帖子的。    曾经问过DELL的销售商,现在的已经把显卡缺陷消除了。

因为做工控,COM口用的多,所以选择受限制。很无奈。
我现在用的神舟承运M350E笔记本是2004年的年29买的,用到现在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硬件问题。
我用的是USB--COM的线,目前还没有遇到不能连接的PLC,曾经很顺利通讯过三菱FX,A,Q系列PLC,F,A系列GOT;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PLC;SIEMENS的S7-200/300/400系列的PLC。
还有一块BBL的PCMCIA--RS232的卡。连接过一些品牌的伺服驱动器等。从来没有因为笔记本没有串口而受到限制。
选择DELL的D系列电脑,因为1是有COM口,2是镁铝合金外壳,散热好。其他的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

楼主:
老郭,很高兴遇到你,剽窃了你的文章啊,呵呵!

网友R:
我用的是HP NC6000的,很好用,带串口,并口。现在想换戴尔的 D630 或者富士通的 E8410A的,有串口及并口。

网友M:
D630没并口

网友S:
一定要有串口的,我现在用的没有串口,如KEYENCE的PLC就不能用中国做的USB转串口,我买了3条中国产的都不可以,后面还是在日本买回来的,而且,只有那一家的可以用在KEYENCE的PLC上。

网友T:
T40比较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