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    post][/post]一、选择题
1. 在直流电路中,基尔霍夫第二定律的正确表达式是( B  )。
        (A) ∑ =0         (B) ∑∪=0        (C) ∑IR=0        (D) ∑E=0
     2. 共发射级放大电路中,当负载电阻增大时,其电压放大倍数的值将(C )。
        (A) 不变            (B) 减小        (C) 增大            (D) 迅速下降
     3. 把3块磁体从中间等分成6块可获得(D )个磁极。
        (A) 6                (B) 8            (C) 10                (D) 12
     4. 以下列材料分别组成相同规格的四个磁路,磁阻最大的材料是(C )。
        (A) 铁                (B) 镍            (C) 黄铜            (D) 钴
     5. 在铁磁物质组成的磁路中,磁阻是非线性的原因是(A )是非线性的。
        (A) 磁导率            (B) 磁通        (C) 电流              (D) 磁场强度
     6.示波器中的扫描发生器实际上是一个( A)振荡器。
        (A) 正弦波        (B) 多谐        (C) 电容三点式            (D) 电感三点式
     7. 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 D)无关。
        (A) 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                (B) 线圈的匝数
        (C) 线圈周围的介质                    (D) 线圈的电阻
     8. 互感器线圈的极性一般根据(D )来判定。
        (A) 右手定则        (B) 左手定则    (C) 楞次定律        (D) 同名端
     9. 用晶体管图示仪观察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特性时,(D )。
        (A) X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流
        (B) X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流
        (C) X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压
        (D) X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流
    10. 同步示波器采用触发扫描方式,即外界信号触发一次,就产生(A )个扫描电压波形。
        (A) 1            (B) 2            (C) 3            (D) 4
    11. 直流电动机的换向极极性与顺着电枢转向的下一个主极极性( B)。
        (A) 相同            (B) 相反            (C) 串联            (D) 并联
    12. SR-8型双踪示波器中的电子开关有( D)个工作状态。24
        (A) 2            (B) 3            (C) 4            (D) 5
    13. 在实际调整模拟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时,一般是以( A)为准。26
        (A) Ib             (B) Ic            (C) Uce          (D) Ube
    14. 直流放大器中,产生零点飘移的主要原因是(D )的变化。28
        (A) 频率          (B) 集电极电流           (C) 三极管     (D) 温度
    15. 在运算电路中,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域,因而要引入(B ),利用反馈网络实现各种数学运算。30
        (A) 深度正反馈                    (B) 深度负反馈
        (C) 浅度正反馈                    (D) 浅度负反馈
    16. TTL与非门的输入端全部同时悬空时,输出为(B )。32
        (A) 零电平                        (B) 低电平
    (C) 高电平                        (D) 可能是低电平,也可能是高电平
    17. 在下列数码显示器中,最省电的是( A)。34
        (A) 液晶显示器                    (B) 荧光数码管
        (C) 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D) 辉光数码管
    18. 电力晶体管的缺点是(D )。36
        (A) 功率容量小                    (B) 必须具备专门的强迫换流电路
        (C) 具有线性放大特性            (D) 易受二次击穿而损坏
    19. 电子设备的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尽量不要靠近,以免发生( C)。38
        (A) 短路        (B) 击穿        (C) 自激振荡    (D) 人身事故
    20. 大型变压器为充分利用空间,常采用( C)截面。40
        (A) 方形          (B) 长方形        (C) 阶梯形        (D) 圆形
    21. 变压器内清洗时,油箱及铁心等处的油泥可用铲刀刮除,再用布擦干净,然后用变压器油冲洗。决不能用( D)刷洗。42
        (A) 机油        (B) 强流油        (C) 煤油        (D) 碱水
    22. 水轮发电机的定子结构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结构基本相同,但其转子一般采用( A)式。44
        (A) 凸极        (B) 罩极        (C) 隐极        (D) 爪极
    23.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的绕制和嵌线时,较大容量的绕线式转子绕组采用(B )。46
        (A) 扁铝线        (B) 裸铜条        (C) 铝线          (D) 圆铜线
    24.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故障一般可分为( A)类。48
        (A) 2            (B) 3            (C) 4            (D) 5
    25. 按技术要求规定,( B)电动机要进行超速试验。50
        (A) 鼠笼式异步                    (B) 线绕式异步
        (C) 直流                          (D) 同步
    26. 变压器耐压试验时,电压持续时间为(A )分钟。52
        (A) 1            (B) 2            (C) 3            (D) 5
    27. 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瞬间,启动电流很大,启动转矩(D )。57
        (A) 最大            (B) 很大            (C) 为零            (D) 不很大
    28. 直流电动机采用能耗制动是利用励磁电流产生的( C)磁通,进而产生感生电动势,致使电动机制动。56
        (A) 交变            (B) 正弦            (C) 恒定            (D) 脉动
    29. 线绕式异步电动机,采用转子串联电阻进行调速时,串联的电阻越大,则转速( C)。58
        (A) 不随电阻变化                        (B) 越高
        (C) 越低                                (D) 测速后才可确定
    30. 测速发电机有两套绕组,其输出绕组与(C )相接。60
        (A) 电压信号      (B) 短路导线        (C) 高阻抗仪表        (D) 低阻抗仪表
    31.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通常做成( D)式。62
        (A) 罩极            (B) 凸极            (C) 线绕            (D) 鼠笼

32. 发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是(A )。53
        (A) 电磁感应                            (B) 电流的磁效应
        (C) 电流的热效应                        (D)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
    33. 线性异步电动机采用转子串电阻调速时,在电阻上将消耗大量的能量,调速高低与损耗大小的关系是(B )。66
        (A) 调速越高,损耗越大                    (B) 调速越低,损耗越大
        (C) 调速越低,损耗越小                    (D) 调速高低与损耗大小无关
    34. 根据无刷电动机的特殊情况,用于改变电枢电压的调速方法是(D )。68
        (A) 用电机扩大机控制的发电机控制电压
        (B) 用他励直流发电机调整供给直流电动机的电枢电压
        (C) 弱磁调速
        (D) 用电子换向开关电路,每相导通时间维持不变,改变每相导通时加在线圈上的电压幅度大小来实现调速
    35. ( B)不能改变交流异步电动机转速。70
        (A) 改变定子绕组的磁极对数                (B) 改变供电电网的电压
        (C) 改变供电电网的频率                    (D) 改变电动机的转差率
    36. 转子供电式三相并励交流换向器电动机的调速范围在( B)以内时,调速平滑性很高。72
        (A) 1:1            (B) 3:1            (C) 5:1            (D) 10:1
    37. 变频调速中的变频电源是( C)之间的接口。74
        (A) 市电电源                            (B) 交流电机
        (C) 市电电源与交流电机                    (D) 市电电源与交流电源
    38. 直流电动机调速的方法中,( C)能实现无级调速且能量损耗小。76
        (A) 直流他励发电机棗直流电动机组        (B) 改变电枢回路电阻
        (C) 斩波器                                (D) 削弱磁场
    39. 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通过稳定直流电动机电枢电压来达到稳定转速的目的,其原理是电枢电压的变化与(A )。78
        (A) 转速的变化成正比                    (B) 转速的变化成反比
        (C) 转速的变化平方成正比                (D) 转速的变化平方成反比
    40. 电流截止负反馈的截止方法不仅可以用( B)比较法,而且也可以在反馈回路中对接一个稳压管来实现。80
        (A) 电流            (B) 电压            (C) 功率            (D) 电荷
    41. 带有速度、电流双闭环的调速系统,在启动时调节作用主要靠( A)调节器产生。82
        (A) 电流            (B) 速度        (C) 负反馈电压        (D) 电流、速度两个
    42. 磁尺主要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分辨率,其中动态范围应为( C)。84
        (A) 1~40m            (B) 1~10m        (C) 1~20m            (D) 1~50m
    43. CNC数控系统工作时是(C )。86
        (A) 先插补,后加工                    (B) 先加工,后插补
        (C) 一边插补,一边加工                (D) 只加工
  44. 现代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是由机床控制程序、数控装置、可编程控制器、主轴控制系统及进给控制系统等组成,其核心部分是(C )。88
        (A) 进给控制系统                    (B) 可编程控制器
        (C) 数控装置                        (D) 主轴控制系统
    45. 交流双速电梯的运行速度一般应小于(A )m/s以下。90
    (A) 1                (B) 2            (C) 2.5                (D) 3
    46. 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A )。109
        (A) 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        (B) 缩短辅助时间
        (C) 减少准备时间                          (D) 减少休息时间
    47. 交流集选电梯,当电梯(自由状态)从3层向上运行时,2层有人按向上呼梯按钮,4层有人按向下呼梯按钮,5层有人按向上呼梯按钮同时轿厢有人按1层按钮,电梯应停于(A )层。94
        (A) 5                (B) 4            (C) 2                (D) 1
    48. PLC交流双速电梯,PLC输出接口一般采用(B )方式。
        (A) 晶闸管            (B) 继电器        (C) 晶体管            (D) 单晶管
    49. 当PLC交流电梯额定速度大于0.63m/s时,安全钳应选用( A)式。98
        (A) 渐进            (B) 抛物线        (C) 瞬时            (D) 椭圆
    50. 关于计算机的特点,(D )是错误的论述。100
        (A) 运算速度高                        (B) 具有记忆和逻辑判断功能
        (C) 运算精度高                        (D) 运行过程不能自动连续,需人工干预
    51.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硬件系统包括( A)。102
        (A) 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                (B) 主机、键盘及显示器
        (C) 数字电路                        (D) 集成电路
    52. 计算机内采用二进制的主要原因是( D)。104
        (A) 运算速度快                        (B) 运算精度高
        (C) 算法简单                      (D) 电子元件特征
    53. 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有(B )个导电臂。106
        (A) 1                (B) 2            (C) 3                (D) 4
    54. 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布置工作地时间、休息与生活需要的时间、以及(A )和结束时间。108
        (A) 加工准备
        (B) 辅助时间
        (C) 停工损失时间
        (D) 非生产性工作时所消耗的时间
    55. 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A)。110
        (A) 采用新设备                    (B) 加大辅助时间
        (C) 减少准备时间                (D) 减少布置工作地时间
    56. 缩短辅助时间的措施有( A)时间。112
        (A) 正确编制操作工艺,减少不必要的辅助
        (B) 缩短作业

        (C) 减少休息
        (D) 减少准备
    57. PLC交流双速电梯,目前层楼指示器普遍采用(A )。99
        (A) 七段数码管        (B) 信号灯        (C) 指针     (D) 发光二极管
    58. 剖分式轴瓦两端凸缘的作用是(D )。116
        (A) 增强轴瓦的刚度                (B) 制造方便
        (C) 检修方便                    (D) 防止轴瓦的轴向移动
    59. 对两轴对中不好或偏斜有补偿能力的联轴器是(B )联轴器。118
        (A) 凸缘        (B) 滑块        (C) 套筒        (D) 齿轮
    60. 开式油箱的吸油管和回油管间的距离应该(B )。120
        (A) 近一点        (B) 尽可能远一点(C) 两个放在一起        (D) 越近越好
二、判断题
(√ )61. 使用示波器时,不要经常开闭电源,防止损伤示波管的灯丝。2
( X )62. 克服零点飘移最有效的措施是采用交流负反馈电路。11
(X  )63. 在不需要外加输入信号的情况下,放大电路能够输出持续的、有足够幅度的直流信号的现象叫振荡。6
( X )64. 串联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可以任意8
(√ )65. 非门的逻辑功能可概括为有0出1,有1出0。   10
(√  )66. 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比TTL与非门RC环形多谐振荡器的高。
(X )67. 晶闸管斩波器的作用是把可调的直流电压变为固定的直流电压。
(X )68. 电力场效应管是理想的电流控制器件。
(X )69. 一般直流电机的换向极铁心采用硅钢片叠装而成。
(X )70. 直流发电机在原动机的拖动下产生交流电动势,再通过电枢产生直流电压输出。
(√ )71. 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转角变化的信号元件。
(X  )72. 在自动装置和遥控系统中使用的自整角机都是单台电机。
( X )73. 直流力矩电动机一般做成电磁的少极磁场。
(√ )74. 三相交流换向器电动机其输出功率和电动机转速成正比例增减,因为电动机具有恒转矩特性。
(√ )75. 斩波器属于直流/直流变换。
(√  )76. 调速范围满足一定的静差率条件,同理,静差率是在满足一定的调速范围条件下讲的。
( X )77. 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的动态特点取决于系统的闭环放大倍数。
(√ )78. 电流正反馈反映的物理量是电机负载的大小,而不是被调整量电压或速度的大小。
(X  )79. 在电压型逆变器中,是用大电感来缓冲无功能量的。
(X  )80. V型带带轮的计算直径是带轮的外径。

三、简答题
81. 对晶体管图示仪中集电极扫描电压的要求是什么?
答:对集电极扫描电压的要求有以下三条:
    ①能够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1分)重复连续变化(1分)。
    ②扫描的重复频率要足够快(1分),以免显示出来的曲线闪烁不定(1分)。
    ③扫描电压的最大值要根据不同晶体管的要求在几百伏范围内进行调节(1分)。

    82. 在普通示波器中,触发扫描与一般扫描有什么不同?
答. 一般扫描就是一个锯齿波发生器,它不需要外界信号控制就能自激产生直线性变化的锯齿波(1分)。
    触发扫描不能自激产生直线性变化的锯齿波,它必须在外界信号的触发下才能产生锯齿波(1分)。
    外界信号触发一次,它产生一个锯齿波扫描电压,外界信号不断触发,它能产生一系列的扫描电压(1分)。
    利用触发扫描不但能观察周期性出现的脉冲(1分),还能观察非周期性出现的脉冲,甚至能观察单次出现的脉冲(1分)。
四、计算题
    83. 有一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接在次级电压为200V的三相变压器上,求其输出电压平均值的调节范围。
答: ∵ULAV=2.34U2COSα(1分)
        当α=0时, ULAV =2.34×200COS0°=468V(2分)
        当α=90时, ULAV =2.34×200COS90°=0V(1分)
        ∴输出电压平均值的调节范围在0V~468V之间(1分)

    84. 有一台型号为Y112M-2的异步电动机其技术数据为:额定功率PN=4KW,额定转速nN=2890r/m,额定电压UN=380V,额定电流IN=8.2A,效率η=85.5%,功率因数cosφ=0.87。
    求:①该电动机的额定转矩TN为多少牛米?
       ②该电动机的输入功率为多少千瓦?

答:①电动机的额定转矩TN=9550(PN/nN)=9550(4/2890)=13.2(牛米)   (3)
               ②电动机的输入功率P1=4/η=4/0.855=4.68(千瓦)    (2)

高级维修电工试卷及部分答案A 、高级维修电工PLC实操试题C在程序样例栏;如果确实对您有帮助,请给加分哟, 这样我会努力发更多的好贴.同时感谢aiin1、王锐的鼓励.
  • 下载积分:+4(王锐)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aiin1) 鼓励一下!

网友A:
    顶一个,还有吗?多多益善

网友B:
    不错顶!有了继续。

楼主:
    谢谢aiin1的奖励,有类似的内容在<程序样例>栏中.欢迎大家阅读.

网友C:
    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