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下载

楼主(2009-03-07):
请问三菱人机怎么下载到计算机中,用的软件是GT Desinge2,请问具体步骤,最好有图片,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有触摸屏有密码的话,在上载到计算机时,要加上密码.

网友B:
打开编程软件,连接好编程线,设置好通讯参数,如果有密码,就输入密码,点击【上载】就可以了。

网友C:
支持楼上···传输很轻松

网友D(2009-06-23):
来工控人家园下载吧 那样就可以安装上来 在别的地方下载的不正规 与很多都是安装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