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的疑惑

楼主(2009-03-07):
我单位现运行的程序中,在梯形图中有一段程序(124步至181步)显示黄色不显示梯形图,但在语句表中能看到。程序在设备中能正常运行。望各位大大给偶指点一下迷津。在这里先谢谢了。程序在附件中。 在线等。

网友A:
程序(124步至181步)显示黄色不显示梯形图表示这段程序有错。

网友B:
程式超過9 contact 改為11 contact 即可.

楼主:
2楼的朋友果如你所说将九改为十一就好了。谢谢啦!另外请教下触点数设置是否指每一行最多能显示的触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