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系统教程和资料

楼主(2009-03-08):
本人要用伺服系统,有没有那位有这方面的教学软件和资料呀?谢谢!
我想做一个三轴的机械手。用触摸屏控制各轴位移和速度。怎么样实现?

网友A:
别依赖什么教程资料,都是没有经验的家伙编出来的,老老实实看PLC编程手册,和伺服的使用手册。

网友B:
说的不错!多努力吧!

网友C:
我做过的,不过比较复杂,说不清QQ:896880238

网友D:
实践+伺服手册就是最好的教程

网友E:
讲的好,不过也要具有一定的基础,手册要仔细的看,做好笔记,我用过QD75P4的做4轴,你这个问题能够实现,不过如果动作比较复杂的话建议用控制卡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2009-04-12):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F:
还不如上系统,3轴系统也就6000左右而且还带PLC功能,比你用PLC做更省钱省心精度更高.

网友G:
是有专用控制系统控制多轴的控制器,不过编程开发较麻烦,用PLC3U或CP1H或FPX都带三轴或四轴,价格也还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