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工请指导

楼主(2009-03-08):
站长你好!
我想用三菱(FX2N-80MR)做主站.分别用两条通信线连接,不同地方的两个从站(距离主站大约有50来米吧).要求:主站有输入,输出.其中一个从站有10个输入;16个输出.另一个从站有8个输入;8个输出.请问主站同两个从站通信要用什么模块?两个从站又用什么模块?

网友A:
那么多高手不问,偏偏只问杨工 ?
那等杨工来回答吧,呵呵!!

网友B:
不知道能否用cc-link??

网友C:
走网络还是选用SIEMENS PLC或者AB PLC.
网络功能很强大.硬软件组态也方便.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D:
用485模块接好,属于N;通讯,要注意特殊继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