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开关

楼主(2009-03-08):
电磁开关与磁感应部分在一个位置,通电后,磁开关的状态是长开,还是长闭?

网友A:
意思表达不够明确,一般开关分为常开和常闭型两种

网友B:
电磁开关与磁感应部分在一个位置。开关接通,不同位置断开。

网友C:
常开型的就可以

网友D: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