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插上usb线,系统提示发现新硬件,可找不到驱动

网友A:
在GX Developer安装目录中就有USB驱动。

以上

楼主:
哦,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B:
对,安装目录下就有:Easysocket\USBDrivers

网友C:
说得很好!好人多呀!

网友D:
没有找到啊
兄弟  指点指点啊

网友E:
PLC的安装目录下,GX Developer\Easysocket\USBDrivers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