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三菱的FX2N   谁能讲讲M8034的用法  我用SFC做了个小程序 希望能用M8034作为急停  可为什么运行M8034后 实际PLC上没有输出(PLC上灯没亮 也就是继电器没吸和) 但是GX Developer上监视是却看到有输出....这是什么原因  M8034不是禁止输出的么

还有顺便问一下 PLC内部实时时钟有没有小时和分钟 就是调用后显示几点几分的

网友A:
PLC上没有输出(PLC上灯没亮 也就是继电器没吸和) 但是GX Developer上监视是却看到有输出....这是什么原因  M8034是禁止输出的么

既然PLC没有了输出,那不是已禁止输出了吗?你还想要它怎样
第二个问题去看手册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上没有输出(PLC上灯没亮 也就是继电器没吸和) 但是上监视是却看到有输出....这是什么原因  M8034是禁止输出的么

    既然PLC没有了输出,那不是已禁止输出了吗?你还想要它怎样
    第二个问题去看手册

    查到了...D8018~D8013

    我知道M8034禁止输出 PLC上也确是做出正确反应了 为什么GX Developer监视状态看到仍然有输出 并且程序还在继续运行

网友B:
    M8034动作,PLC就没有任何输出了

网友C:
    认真看一下M8034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到了...D8018~D8013

    我知道M8034禁止输出 PLC上也确是做出正确反应了 为什么GX Developer监视状态看到仍然有输出 并且程序还在继续运行

    你说的输出,该不会是M8034输出吧,意思是监控状态M8034呈现蓝色,而Y监控时候确实没有输出,它Y输出已经没有变成蓝色。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么低级错误的,不过我就胡乱推测推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了...D8018~D8013

    我知道M8034禁止输出 PLC上也确是做出正确反应了 为什么GX Developer监视状态看到仍然有输出 并且程序还在继续运行

    你应该去看一下PLC的工作原理,如果看懂了,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疑问了。
    假如程序不运行了,怎么去执行M8034,想解禁呢?怎么办
    用软件监视的并不是PLC的物理输出点。

  • 下载积分:+5(chn-长江) 感谢分享!
  • http://zxc6688.ys168.com/